[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C320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5-21):
联想一体机C320,同行拿来 裸板带CPU 内存测试 开机电流到0.85不动了。1,        测量各大供电都正常,用示波器打了一下内存波形,没过内存,打BIOS波形也没有跑码波形。
2,        在论坛下的BIOS和图纸,不知道什么问题2个小时都没下载下来,只能在某宝买了,刷了BIOS还是同样故障。3  ,看图纸,量到CPU供电的电源好信号的时候,只有1V,感觉太低,具体应该是3.3V吧?1,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按图纸找到IMVP-PWRGD到了一个门电路,U4,的1脚0.98V,2脚3.3V,4脚0V。5 ,  其实这时候我想换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呢,没找到这个芯片。看R137这个地方,实际是没有这个电阻的。我直接给连上了。强制给U41脚一个高电平,开机测试,亮机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出问题,同行把硬盘什么的都拆掉了,也没法进系统测试。希望各位师傅给下指点 。
6,   另把图纸和BIOS共享出来,版号:DA0QUAMB6D0REV

网友:
图纸都有了还不顺藤摸瓜

网友:
这样也能开机,我也没有这个芯片,再说了怕动坏了CPU供电。

网友:
应该不会出问题 一个上啦电压而已   应该是内部的上啦出问题了    导致电压低

网友:
分享图纸是美德

网友:
你这不等于强干它吗?   应该会返修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也是一个新的思路,能不能行得靠时间去检验了

网友A:
应当查下是不是CPU供电的电源好信号问题,还是U4门电路上拉问题,要是是门电路上拉电压问题就可以这样

网友:
我感觉 问题不大

网友:
好信号被拉低了嘛?还是芯片不良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加分鼓励

网友B:
先把门IC拆了,测量。看是不是门IC的问题。

网友:
是有地方拉低了,楼主有空最好再追查一下相连的电路,找准问题,以免返修

网友:
c440  是行是不行

网友:
你这应该是强制加咯一个电压   久咯怕是不稳定哦!

网友:
维修小白,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
有 图纸 就好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当查下是不是CPU供电的电源好信号问题,还是U4门电路上拉问题,要是是门电路上拉电压问题就可以这样

CPU电源好信号太低,U4的供电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门IC拆了,测量。看是不是门IC的问题。

换了一个门电路 也这样

网友:
这都可以下次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一个门电路 也这样

ic内部上拉问题,稳妥换芯片

网友:
这样子也行啊?

网友:
严管版块 禁止如此灌水回复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information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拿自己的硬盘装个系统测试过吧,这样放心些。

网友:
应该是PR63问题

网友:
有一个不显示的。刷BIOS试一哈。

网友(2022-07-24):
这个电压是不够拉过来 只要不影响其他电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