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5-21):
LOGO  PE BIOS 桌面都会掉电, 求个BIOS

网友:
裸板  测量3-5V波形和公共点电压,测后面电路的主供电  有些会拉低电压

网友:
确定是BOIS问题?

网友:
这个BIOS论坛多的是,自己版号搜。。

网友:
显卡芯片烘一下试试:kaixin:

网友:
显卡,今天刚修了一个,到LOGO就掉电。

网友:
直接修显卡

网友:
是不是温度问题哦

网友:
这bios论坛很多的额 自己搜索下

网友:
感觉不像bios问题,重点检查下各大电感供电和二级供电

网友:
记得没错的话,这个机子的显卡 容易出问题,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不定时掉电简易看一看显卡

网友:
可以先用热风枪吹下显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