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杨天S800一体机 独显四个BIOS

楼主(2017-05-21):
看了一下论坛上,这个机子BIOS只有两个,主板上有4个BIOS芯片,特意备份下来

联想杨天S800一体机

网友A:
能不能说一下四个BIOS分别都是哪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一下四个BIOS分别都是哪里的吗

里面每个BIOS都有标着是U几

网友A:
不是   我的意思是 这几个BIOS分别负责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   我的意思是 这几个BIOS分别负责什么

好像不能了,机器拿走了,我也没太注意看

网友:
一体机bios 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能了,机器拿走了,我也没太注意看

这样虽然知道了这个板有四个BIOS可还是不知道各自起到什么作用啊。。

网友:
我的电脑不显示 刷一个看看

网友C(2017-07-23):
不显示,就刷了8M,和2M的BIOS后好了,也没有报错,目前测试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显示,就刷了8M,和2M的BIOS后好了,也没有报错,目前测试都正常。

刷亮了请加分哈,最近论坛的分数可难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