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今天修到一台DELL 462a (进水机)

楼主(2017-05-21):
待机电流正常

能触发电流跑到0.66不动了

拆开发现EC引脚被严重腐蚀

严重腐蚀

经过处理后的EC

最后上张点亮图(老是不会怎发表,发这个可费力了,有那位同行教一下,指点一二,方便以后发表更好的文章,谢谢)

网友A:
只是处理了EC引脚吗   那倒挺好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B:
小面积进水还是好修的。

网友C:
还不错,我也是进水机 洗刷刷好了

网友:
这IO 焊的 666

网友D:
运气真好什么都没烧。就处理一下腐蚀就好了。

网友:
赚到了:daxiao:

网友E:
楼主这是加焊了EC,还是直接换了?

网友:
那技术还是可以木学习了啊

网友F:
多看看别人的维修帖子 特别是精华的就会写了   鼓励发帖加分了

网友G:
能看到进水位置就想对好修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处理了EC引脚吗   那倒挺好 维修就是要细心

嗯,是的,从新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面积进水还是好修的。

是的,要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我也是进水机 洗刷刷好了

有的机器是这样的,有的则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气真好什么都没烧。就处理一下腐蚀就好了。

是的,进水3个月的机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加焊了EC,还是直接换了?

加焊的,要拿下来,处理好EC和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看看别人的维修帖子 特别是精华的就会写了   鼓励发帖加分了

不是怎么写,是怎么从上面发表,格式。。。。还有怎么插入图片,还有文字,本人是文忙,不太懂这些,有时候只管修机器,想发都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看到进水位置就想对好修一点

有的也不一定的,这个是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焊的,要拿下来,处理好EC和引脚
修的不错,昨天分加完了,今天补上。。。

网友:
上图 看下腐蚀的都是那个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