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j版号 k53sv main board rev:3.00通病进系统花屏显卡驱动安装不上

楼主(2017-05-21):
接到过一个这样的本,摆弄了几天,现在把经验分享一下
  本来是显卡进了点水,清洗烘干后上电0.9在论坛上下了blos刷了之后可以亮机,然后
进系统花屏进pe也花屏,,,,有点蒙圈了  上官网骚扰客服装了驱动就是装不上,然后又拆机bga了显卡。。
还不行,最后又在论坛下了无数blos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好了  应该是显存颗数不一样blos也不一样吧。
我的这个是4颗显存的blos

3 k53sj.zip

网友A:
这算什么通病,华硕的板要对内存贴纸跟板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什么通病,华硕的板要对内存贴纸跟板号的

是吗,学习了

网友:
这个好有图有真相不错

网友:
现在的BIOS引起怪问题一大堆,有时间只要认真对待会有收获的

网友:
BIOS总是引起各种毛病

网友:
这资料好的话我们就保存下来了

网友:
    就应该按照版号找图纸

网友:
下了解压不出来

网友B:
谁下了能解压出来吗

网友:
我来上再试试

网友:
可以的啊,你解压软件不行吧

网友:
这个需要用 ‘’快压‘’ 软件解压,,草单的解压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下了能解压出来吗

用 快压  软件可以

网友(2017-07-01):
我这台进系统蓝屏不知道刷了行不行……………………

网友(2017-11-12):
这帖子好,刚收来的一台一样的电脑,也是花屏,故障跟你的一样,进系统显卡没打上去,这显卡基本上不会坏的啊,我差点就干显卡了,还好我看了一下论坛,真幸运

网友(2018-04-16):
手上有片不出CPU集显电压的,下个BIOS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