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的查看方法与原理

楼主(2017-05-21):
电路图的基本方法,就是拿到电路图后怎么样分析的方法,围绕什么原件来看,从左看到右,还是怎么看,就是要知道一个门

网友:
同求!!!!!!看来要去迅维实地了

网友:
看电路图又不是要从头看到尾的 需要看哪部分就看哪部分   看供电部分 就先从控制芯片看起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基本的上电时序

网友:
建议还是去系统的学习一下,去实地或者报名迅维网远程学习http://www.xinxunwe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