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炫龙无外放

楼主(2017-05-21):
此处大面积进水全部换了用耳机可以用了但是喇叭不行 电压都正常芯片换过喇叭确定没问题 最近机器太多当时没注意那么多就是圈起来的这两处

网友A:
检查下 耳机孔 是否是插入状态,还有驱动 喇叭,最后声卡小供电,不行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 耳机孔 是否是插入状态,还有驱动 喇叭,最后声卡小供电,不行换芯片

忘记说了芯片换了我把耳机小板不上也一样

网友:
芯片外围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忘记说了芯片换了我把耳机小板不上也一样

查供电,1.5v  3v  反正就是声卡的 供电,之前你确认系统认到了声卡 并且驱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供电,1.5v  3v  反正就是声卡的 供电,之前你确认系统认到了声卡 并且驱动正常

好的我看看在系统插耳机可以

网友:
重点查声卡 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