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80-I3 D1不触发维修记录!

楼主(2017-05-21):
  合作10来年的一个老客户拿过一台神舟优雅A480-I3 D1,故障不触发,电流0.012掉到0.000又升到0.012反复跳变。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有微短路。不想那么多,拆来就是干...............瞬间一个裸体..呸呸呸..一块裸板出现眼前,通电,电流跳变的同时还听见主板有滋滋滋的声音,赶紧测一下公共点,发现公共点18V-19V的跳变,跳变的同时听到滋滋滋的声音好像是从待机芯片发出来的。为了节省时间,直接换了个待机芯片,哈哈,好了,装机出货!
  客户拿回去用了10多天,拿过来说用几分钟掉电再就开不起来了,拿过来我试了一下,确实第一次都快进系统了就掉电了,掉电后就开不起来了,电流就和上次一样0.012掉到0.000又升到0.012反复跳变,看来上次没找到故障点啊!继续修吧!
  这次拆下来,果然还是公共点有问题,乱跳同时有滋滋滋的声音,我想是不是上次的待机芯片不好?那就再换一个。这次换了涛声依旧!那就慢慢查故障点吧!就先从公共点查起,打开图纸直接找的电源头慢慢向后面探索...经测的发现PQ34的4脚+VAD 19V正常而第3脚+PRWSRC就不对了19乱跳..看来这才是问题,BATDIS_G只到PQ34和PQ33。

回过头来看pr184的另一端+VH28不跳。那我就有办法了,先从这两个小东西PR185和PR186断开来确定一下,当我断开pr185的时候, BATDIS_G 稳定28V不跳了!

那应该是ACOK_IN后面的问题,我就继续跟ACOK_IN这个信号,到了PQ3

到这里我还是老规矩,继续断开,这次断开了PR9,发现BATDIS_G也不跳变了!那就继续跟D/C#,发现D/C#是EC的72脚过来的,难道EC的问题?

容我翘起EC的72脚BATDIS_G也是正常的,开来EC可能性很大啊!等等,想起以前修的很多PCB问题的,这个要不也试试?(好吧,其实我是不想换EC)解决方案,断开PR9,翘起EC72脚,直接pq3的第2脚接到EC72脚,通电,待机正常了0.012,触发显示了!反复测试都正常了,看来是找到故障点了!又是PCB的问题。最近搞了几台都是PCB的故障!
  来张亮机图

  第二台宏碁E1-471G触发到0.4左右就掉电了,第一感觉是缺cpu电压,拆机发现+5V_S5没出来,只有2.6V左右,换了pq60好了,小小问题!
现在签到不给下载分了,多发发贴赚点下载分吧!本人初中文凭,口才就这样了,大家能看懂就好了

 会员11481942元2022-11-25 12:25

网友:
辛苦楼主了,写的这么详细,维修功底也很不错!

网友:
分析得很好!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功低不错详细分析。

网友:
写得不错  这种机器不定时掉电或者不进系统死机 很多也是NEC电容出问题!

网友A:
修的不错,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已加分

感谢大师加分,继续努力

网友:
板层短路,。。这种机没进水没摔的话,很容易就误杀EC,.楼主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这就是电压就是不够木少电压木

网友:
向大神致敬

网友:
想当可以,比我好啊

网友:
写的 真详细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B:
楼主分析的很好加分了

网友C:
PCB故障的板子 修起来 是相对不好修的

网友:
测试+5V没电压  测试到什么地方 解说一下啊

网友:
楼主厉害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
顶原创  顶原创  顶原创  顶原创

网友:
不错,简单易懂。

网友:
思路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修的不错,写得也很好,加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到了

网友:
不错,经验丰富,向楼主学习

网友D:
楼主帖子写的很好,就是字太小了,我虽然都看完了,累眼睛,希望下次字体编辑大点的,给你加分了

网友:
辛苦楼主了,写的这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帖子写的很好,就是字太小了,我虽然都看完了,累眼睛,希望下次字体编辑大点的,给你加分了

这个可以有,感谢提醒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写的详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维修不易已加分鼓励

网友:
不错,很详细呢

网友E:
神州A460好像是有这个NEC大电容

网友:
飞线飞得很厉害呀。

网友:
PCB问题啊,还是第一次知道。。。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神州A460好像是有这个NEC大电容

有nec,不过出问题少

网友:
这个也算是老问题了,应该是电容漏电所致,

网友:
PCB  一般人都搞不定,

网友:
一看这电压就是3/5伏转换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F:
分析的不错 !第一次维修的时候还是没仔细查

网友:
修得不错2分奉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给你加分了!

网友:
小白白没遇过这种PCH问题的 看了你贴下次遇到做参考

网友:
加分鼓励 思路不错

网友:
初中裸体学得不错。呸呸呸。裸板……

网友:
第一台修得真有水平,没有错杀EC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析的不错 !第一次维修的时候还是没仔细查

是,第一次偷懒了 没有仔细去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故障的板子 修起来 是相对不好修的

此贴能引得天意版主点评,实属荣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析的很好加分了

感谢老铁加分,双击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