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知道imei码,有免费查序列号的公众号吗

楼主(2017-05-21):
果粉查不到序列号,我看到别人直接在微信上查了,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师傅们推荐下

网友A:
微信里有个叫果快查询的  可以查

网友B:
这个设置-通用-关于本机里面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微信里有个叫果快查询的  可以查

谢谢帮忙,又解决了一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通用-关于本机里面有啊

如果不能开机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帮忙,又解决了一个问题

试过了吧  能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能开机怎么办

现在苹果关闭查询系统了,估计查不到。看机身后盖上也有,三唯一码。盒子上也有。

网友:
可以在某宝上2块钱查询

网友:
可以去某宝话几块钱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吧  能查的吧

可以,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