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2台维修,c355

楼主(2017-05-21):
一台待机大不上电,一台触发不跑数,2个都是CPU坏,待机大的那个usb明显短路,不跑数的先刷bios照旧,查完所有条件,都正常,没招了,结果换CPU好了

网友:
楼主雷厉风行。。两行字秒杀两台机!

网友A:
既然2台都是U坏 是AMD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2台都是U坏 是AMD的 ?

是的,一个明显是插usb插坏的,可以说明这种机器CPU容易坏了

网友:
修机不易,加分了

网友:
我一台待机0。06,不知正常的是多少,是1。0版本的,刷了BIOS不行,不知这个待机正常吗

网友(2017-06-26):
我的这台c355 现在是无论用光驱 、u盘 、硬盘都不能引导 选择启动项后 屏幕左上角一个横线光标一直在闪 不知哪里问题  请大师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