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21):
同行送来一台Y460,说是黑屏。通电看电流正常过会儿有进系统声音,仔细看是无背光,心想这个好修,应该秒杀了,拆屏量电压,19V正常,屏开启电压3.3V,亮度也有2.5V,按道理该是亮的呀,换个屏正常背光,那就是屏坏了。检查屏电路无异样,心想不会是LED坏了吧,拆屏准备换LED时发现原来是LED插线断了,估计是长时间折断的了,飞线后亮机。上图

网友:
这线飞得可以,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这线飞的有水平,加分鼓励下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度是秒杀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

网友:
估计也弄了半小时。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  飞两根就可以了

网友:
这线飞的好厉害

网友:
看你这线飞得这么漂亮··加分吧··

网友:
接那么多线,真是节约成本

网友:
楼主飞线很给力啊,值得学习

网友:
需要一定的焊接水平 你可以找个一样的坏屏 兑换下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