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六信号弱

楼主(2017-05-21):
之前我发表过求助帖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8720-1-1.html,思路还不是很明白,一直放着,去年学完手机回来只弄过两三台手机,还是把心思放在笔记本上面了特别是苹果本最近接得多了,
晚上回去都是看笔记本资料。前几天有空晚上把手机资再温习基本射频部分, 我的移动是打电话2G信号弱,飞假天线了我是先飞的接收端(没飞发射端这样可以不,请高手指教),正常顺序是
(天线--天线开关--低频功放--主射频--基带CPU)我从后面开始飞主射频出来的50_B8_PRX_WTR_IN在L4315_RF处飞完 ,信号满满的,说明后端主射频和基带CPU是好的
故障出在前面的(低频功放和天线开关)再到低频功放前面的50_B8_ASM_TRX(L4321_RF)处飞也是好的 说明还是在前面,只有天线开关和前面的几个电容电阻了,
电阻测了下是好的,只能先换天线开关了,从料板上拆了个装个无服务不知道是没焊好还什么怎么样,不管它再换一个。终于好了这几天一直用正常。
(之前重植过基带CPU以为没植好又植了一遍,第二次修的时候也换过低频功放,最后换天线开关的时候发觉装SIM卡裸板容易卡不到位引起无服务,可能
换第一个天线开关已经好了,回来拆装折腾了好多次才好)。

网友:
这一块我记得有些乱。。。

网友A:
学完手机   笔记本的活多起来了 这是什么逻辑  你们那里的市场  不按常 理出牌啊

网友:
边摸索边挣钱,不错

网友:
关于信号接收和发射飞假天线是最后判断故障位置的。

网友:
想问飞假天线该怎么找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完手机   笔记本的活多起来了 这是什么逻辑  你们那里的市场  不按常 理出牌啊

接了几个同行。所以机器就多了。散客还是一样少的可怜。

网友:
熟悉通道才行。50_B8_PRX_WTR_IN  B8是移动2G电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完手机   笔记本的活多起来了 这是什么逻辑  你们那里的市场  不按常 理出牌啊

他们这是声东击西

网友C:
这个梗我笑了,学完手机电脑活多了。。

网友:
擦   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梗我笑了,学完手机电脑活多了。。

本来没那么好笑  看了你的回复   我就决得  学完手机  电脑活多了 更好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了几个同行。所以机器就多了。散客还是一样少的可怜。

一般都是修同行的多,散客我感觉都像打游击一样。

网友(2017-12-16):
请问飞假天线的原理是什么?想学习下、

网友:
不错  手机 本子通吃

网友:
他们说假天线飞线 一直还不知道从哪里飞

网友:
不错  手机 本子通吃  不错  手机 本子通吃

网友:
这个问题对我们维修老手来说就是秒 不对能分享出来也不错对新手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