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502 触摸板 键盘度用不了 就开个可以用

楼主(2017-05-21):
苹果  A1502  触摸板 键盘度用不了  就开个可以用  测键盘接口供电正常  3.3  SMC到2个小控制芯片 小控制芯片也好了  还是然并卵 没思路了 求大神 帮忙    顺便问一下 SMC OFF 这个信号是干嘛的

网友:
有错别字   开关   也换了

网友:
我手上这台也是主板进了点点水,键盘和触摸板都用不了,供电和接口阻值都正常,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真的没有办法只能代换试试了。先换触摸板

网友:
这个问题就有点麻烦了,这款机器不管你想换触摸板还是换键盘都是要拆电池的,电池是粘贴在C壳上的,弄不好电池就报废了,风险大大得,还是有把握再下手吧

网友:
主板的版号多少?好分析

网友:
我才修到一台,触摸板不能用,键盘不好用,打字要敲几下才能出来,每个键都是,换过新键盘还是一样故障,怀凝是触摸板有问题,再网上订了一个回来装上立马就好了。

网友:
不过这台机器换键盘或触摸板很难换的,最好加热一下,用一个小铲子慢慢铲下来

网友:
修好了吗  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