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1Z 有什么通病没有

楼主(2017-05-21):
DELL 11Z 有什么通病没有 开机电流0.4 左右 不亮 BIOS刷了
通病

网友:
看看CPU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显卡坏的多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纠结

网友:
查查供电跟信号,不要老想着通病,才能提高自己能力

网友:
查供电,哪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顶一下新手

网友:
学习了 收藏 显卡坏的 多

网友:
学习了 BIOS刷好了吗

网友:
0.4电流这么低 先从各主供电 和PG好信号查起 这个电流 刷BIOS是没用的 这个机子

网友:
大哥, 换板吧。

网友:
0.4 肯定是有电压没出

网友:
先重点查下 主板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0.4应该还没有出全供电,先查一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芯片的pg是否正常吧,

网友:
没有那么多通病 显看看CPU供电有吗?

网友:
不要整天想通病,修机按套路来。。一步步来

网友:
先查查电路吧

网友:
电流才0.4A 连CPU都没有工作 刷BIOS能有用吗

网友:
通病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
楼主的修机思路跟我一样 遇到问题 先搜一搜迅维
如果没有同样的问题 就问问看有什么通病让自己解决快一点 我觉得老是这样 不行啊 还是老老实实的去深入研究才得呀 一步一步来嘛 先检测主板所有供电正常没有 然后再看主板的时钟信号都有没有 然后再查复位信号到没有 等等 一步一步来 不要老是想着 通病 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