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yoga11s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5-21):
这芯片是什么型号哪里能买到

网友:
芯片上边型号是MT3EB

网友:
MT3EB上边型号是MT3EB

网友:
5V待机芯片   MT3

网友:
看不清楚了

网友:
sy8208内部集成上下管的

网友:
tb到处都是

网友:
你拆掉的那个?根据芯片上的印字  到淘宝搜

网友:
求助也学习 灌水 小心禁言

网友:
这个芯片淘宝就有卖的 你就可以找一家购买

网友:
35v的待机芯片吧,,和联想490  510  的待机芯片一样貌似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某宝上搜索一下芯片上丝印,一般芯片都有卖的

网友:
卖芯片的都有啊,

网友:
SY8208新型PWM电源芯片内部集成了上下MOS,用于替代传统待机3 5V芯片。
SY8208B用于产生3V PWM电压及3V线性电压、SY8208C用于产生5V PWM电压及5V线性电压。
引脚定义:
1脚EN1:PWM电压开启脚,开启上下管控制波形,用于产生3、5V PWM电压
2脚PG:电源好
3脚EN2:线性电压开启脚

4脚OUT:输出电压检测脚
5脚LDO:线性电压输出脚,电流较小
6脚BS:自举升压脚,用于导通上管

7、8脚IN:主供电输入
9脚GND:地
10脚LX:相位检测,检测上下管是否同时导通% l-

网友:
拍的 不清楚,楼主以后用放大镜 拍照片

网友:
看着像个电容!拍清点最好了!

网友:
看不清楚  放镜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