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yoga11s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5-21):
芯片型号是MT3EB

网友A:
SY8208C 相当多机器在用的一款待机5V PWM芯片

网友B:
SY8208C 是的,现在的新机器全都是这么新的件

网友:
5V的待机芯片,内置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8208C 是的,现在的新机器全都是这么新的件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8208C 相当多机器在用的一款待机5V PWM芯片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