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开机暗屏

楼主(2017-05-21):
拿过来开机暗屏,进系统 声音都有

网友:
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A:
欧巴你指的是电组还是芯片??????

网友:
是不是电阻坏

网友B:
芯片还是电路还是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巴你指的是电组还是芯片??????

电阻 电阻  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还是电路还是元器件?

电阻  换了芯片没用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原来是这样哦

网友:
是电阻氧化了么?

网友:
电阻的问题  我遇见一个一样的问题  修了整整一天

网友:
下次写详细点 至少机器的具体型号要有的吧

网友:
是电阻腐蚀掉了吗?

网友:
You have to change the LP8550, always change it and it works

网友:
u9701下面容易进水,经常需要更换

网友:
你这让我没修过水果机的人摸不着头脑了............看了别的师傅回贴才看明白,下次希望能说清楚点,照顾一下我这小白,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    好厉害

网友:
看了评论才知道是换电阻,如果在图纸上把故障电阻标出来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