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QQ软件打不开

楼主(2017-05-21):
QQ软件打不开,是什么原因

网友:
= =这么笼统,怎么给你解释。简单粗暴重新装系统。

网友:
QQ总是能打开,QQ游戏很多打不开,不知道原因啊。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
重新装系统

网友:
先把qq软件在控制面板里面卸载了,然后再从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版本的qq安装上,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重装系统看

网友:
打不开就重新装一下呀

网友:
重装过啊,还不容易

网友:
重安QQ不行再安系统

网友:
学习学习 解决了吗

网友:
程序问题重新安装qq

网友:
你这个贴发的真厉害 我服了 为什么要发

网友:
是QQ的问题,不关你的事。   呵呵,,,,,,,,

网友:
qq管家  修复   一下

网友:
下载最新版本QQ重装,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
QQ卸载了 重新装

网友:
重装系统啊

网友:
再装下软件啊,懂不懂

网友:
先重装软件 不行再重装系统, 说的这么模糊只能这么办了

网友:
打不开你可以换系统啊

网友:
打电话叫腾讯的工程师来上门维修呀。

网友:
重新安装软件,不行就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qq下载其他版本

网友:
装系统和重新安装QQ

网友:
这是个牛X的贴,我很好奇怎么通过的?你说的也太笼统了吧。直接装个系统,简单粗暴

网友:
再下个试一下喽。。。

网友:
重装软件,重装系统,换内存,换硬盘、换电源。

网友:
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
系统问题哦

网友:
一般情况下卸载qq,然后官网下载重装即可,再不行就是系统需要重装。但有也例外由于显卡有潜在故障,造成装上某个硬件驱动,qq斗地主不能运行

网友:
系统 宽地啊

网友:
卸载了重新装,可能路径错了

网友:
系统重新安装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