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L-IQ35不过内存

楼主(2017-05-21):
主板板号:L-IQ35 RVE:V1.0
主机品牌:LENOVO
主机配置:CPU:E8400,内存2G/800*2,硬盘ST250G,集显
表现故障:自动上电不过内存,4条插槽,两条蓝色,两条绿色,装蓝色插槽跑R1,不报警;装绿色插槽跑C5,并且报警,1长3短3短1长,小机箱,主板从机箱拿出来花好半天时间。
维修过程:主板上电测内存供电,平台供电,CPU供电全部正常,主板在工作台上就看看外观,没有发现知情,拆机的时候提过北桥的散热片,看北桥的散热片比较大,刻意取掉北桥散热片,发现敌情,L17电感有点发白。有万用表测开路,更换后开机跑码点亮,维修结束!!
附亮机图:
各位同仁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走过路过,记得加分,加分不扣自己分!在此感谢万分!同时祝各们同仁生意兴隆!!!!!

网友:
这怎么没图片了?

网友A:
五月21日,高温下 北桥供电的电感损坏 开路 导致 不过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五月21日,高温下 北桥供电的电感损坏 开路 导致 不过内存

这句话好有文采呀!本人维修资质一般,写作能力一般,

网友:
楼主火眼金睛

网友B:
主板板号图
故障锁定点
亮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板号图
故障锁定点
亮机图片

为什么我上传不了图片呢

网友:
主板板号:
故障锁定:
亮机图片:
一直上传不了图片,发现是鼠标的微动坏了,连点了!

网友C:
我这有个DELL BTX G31架构的,各种条件满足不过内存,回头我也找找看有没有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DELL BTX G31架构的,各种条件满足不过内存,回头我也找找看有没有类似问题

不用看了  你的那个 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好有文采呀!本人维修资质一般,写作能力一般,

我是重复一次 加强记忆力  证明我曾学习过大佬们的经验

网友:
有真相有图片,补充在9#了,谢谢!

网友:
我一般是用堆锡大法

网友:
没往下看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内存背面断线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