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K50IJ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5-21):
机型:华硕K50IJ
版号:K50IJ  REV:2.1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插电待机0.02  测公共点电压正常 ,没3V 5V待机电压 ,测14脚 27脚开启没电压,

开启来自EC 19脚  查EC条件 供电OK  测晶振没波形,更换一组晶振电容后,有了波形  待机电流变为0.01  ,测3V 5V待机电压也有了 ,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最后附上此机图纸

网友:
这机器客户放家里一年没开过机  就成这样了

网友A:
谐振电容出问题,。。楼主修的不错,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谐振电容出问题,。。楼主修的不错,加分支持一下!

电脑还是要定期开下机  放太长时间不用引起的电容漏电不良

网友C:
IO晶振虚焊  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晶振虚焊  不用换

不是虚焊 是晶振连着的电容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脑还是要定期开下机  放太长时间不用引起的电容漏电不良

电脑长时间不开机,还有键盘坏的特别多。。。

网友:
好多人都长时间不用电脑,好点电脑这样出了问题,对维修来说

网友D:
有示波器这种问题还真会秒杀··

网友:
不错,晶振没有起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示波器这种问题还真会秒杀··

我用的是模拟的 日立V1565带自动量程的  对修机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长时间不开机,还有键盘坏的特别多。。。

电子产品最怕上潮了

网友E:
我以为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
随便发的 楼上体谅  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电容的问题呢

我修机一般晶振电容一起换  不过电容坏的多 晶振坏的机率小

网友F:
兄弟。BIOS能否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BIOS能否上传一下。

机器客户已取走了 网上应有下吧

网友:
真是思路清晰啊

网友:
会分析电路 你也可以很快找到问题点

网友G:
这个机器有图纸吗?

网友:
感谢非常有帮助

网友H:
哪个大师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哪里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有图纸吗?

图纸我已传上来了  就在图文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个大师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哪里能买到?

这是保险 没有可以用0欧姆的电阻代替  一般烧保险是电流太大  后级有短路引起

网友I:
没有示波器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秒的,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示波器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秒的,膜拜

示波器对修机帮助很大 特别是查信号波形  很多万用表是确定不了的

网友J:
不错啊……有神器就是快

网友:
谐振电容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啊……有神器就是快

你也可以有 不贵一仟多可以上数字示波器 模拟二手才几百

网友:
晶振的问题,我怎么没有发现

网友K:
晶振电容?那玩意也会坏?

网友:
这个电容坏的不多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晶振电容?那玩意也会坏?

我修到过的不下百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到过的不下百台

好吧,那玩意不好判断,我从来没查他。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好

网友L:
有示波器好修 ,没有只有加热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示波器好修 ,没有只有加热看看了

用万用表测量晶振二脚电压是有压差的  一脚3v左右 另一脚没电压

网友:
原来遇到过一个,拆机放了几天可好了

网友:
EC条件不满足,学习了

网友M:
有示波器 可惜不会用 需要向楼主多学习下
志诚维修工作室
平时修机时多用示波器 总结一些方法 慢慢就上手了,我以前刚买来也不是很会用 都是慢慢摸索的
详情

网友: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示波器 可惜不会用 需要向楼主多学习下
平时修机时多用示波器 总结一些方法 慢慢就上手了,我以前刚买来也不是很会用 都是慢慢摸索的

网友:
晶振引起EC没正常工作。。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