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触摸板不能用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21):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A1502机子,说是不开机,上电没待机电流,电源头指示灯不亮。拆机发现EC被换了,果断更换EC后,亮机,发现不认SSD,有时不开,触摸不能用,用放大镜观察,发现CPU背面小电阻两粒发霉,更换后触摸还是不能用,SSD识别正常,查触摸供电5V正常,3.3V只有2.5V,追查发现是由TPS22920转换过来的,更换完美解决。

网友A:
说得云淡风轻,但从中感觉得到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云淡风轻,但从中感觉得到楼主功力深厚

谢谢夸奖,还是多得同行上来分享资料,不然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严管板块 禁止如此灌水 下次发现 禁言 扣分了

网友:
只要努力,你也会超过我的

网友(2017-06-21):
不错 查触控板的供电 供电芯片条件。果断 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