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石IG41MX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5-21):
  昨天接的机子,这机子修的没什么技术含量,忘了拍照,大家将就看下
  这机子应该是一个厂里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厂,,机子拿过来的时候浑身雪白,,,也不知道是什么粉末,,不过应该有轻微的腐蚀性、
  言归正传,主板拆出后,上电源插诊断卡,能看到有待机3V灯亮,待机应该没问题,测开关脚3.3V。,测IO IT8721F  的75脚和72脚有高低高跳变,那IO这边就没问题了,
   怀疑RTC电路问题,测了下VCCRTC有3V,测32.762晶振两脚电压都是0.17V,,。有问题,拿示波器怼了一下,波形混乱,不稳, 测对地值无短路,那就换晶振吧,换好后测波形还是不稳,于是把两个谐振电容换掉,这次波形正常了
  再次上电源,立刻就触发了,但是不跑码。测量各大电感电压,发现桥边上一个MOS管输出只有0.6,主板上没这个电压,不管是做什么用,都低了,, 测了下G,11V多,D级有1.5V,,完全可以导通的,S级却只有0.6V,撒都不说,先把MOS管换掉先,换完后触发,不用测,直接跑码成功,,
   不过这机子还有个问题没解决,有时候会点不亮,但查了诊断卡又正常跑码正常,立刻点亮了,曾听说过这个问题,但是忘了是怎么解决的了!有知道的希望告诉下,谢谢!

网友:
G41南桥问题挺多的,你说的插诊断卡可以亮,很可能是南桥哦

网友A:
遇到过这种的几例,插诊断卡可以点亮,你直接插个网卡给客户,就说网卡也坏了,从此无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这种的几例,插诊断卡可以点亮,你直接插个网卡给客户,就说网卡也坏了,从此无忧

你的这个经验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这种的几例,插诊断卡可以点亮,你直接插个网卡给客户,就说网卡也坏了,从此无忧

高手 这些问题 也没多大心机去弄他  还没有图纸的板 更弄不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碰到过,没修好,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偶尔见到但都没有研究过……

网友B:
凡是82801GB南桥的主板,如果遇到插入PCI设备,PCI-E 1X设备就能正常点亮的,那基本就是82801GB南桥已经开始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凡是82801GB南桥的主板,如果遇到插入PCI设备,PCI-E 1X设备就能正常点亮的,那基本就是82801GB南桥已经开 ...

这坑,换南桥基本就等于板子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坑,换南桥基本就等于板子报废了

这没办法,G41/G31很多板子都是82801GB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