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slatebook x2开机无反应 充电不了

楼主(2017-05-21):
插电后线口亮一下 万用表偶然测出7v电压 不知如何下手 15v 1.33a的hq tre适配器 屏烂了

网友:
7V不是充电器的问题就是有短路吧

网友:
keneng  shi  duanlu  ,  cece youmeiyou  3.3  5v dianya

网友A:
电池是7.4V的吧,充电器是不是有特殊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7.4V的吧,充电器是不是有特殊的地方

今天插电线口亮 按开机灯灭几秒再亮 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插电线口亮 按开机灯灭几秒再亮 不开机

有触点的板是开机板

网友(2017-06-24):
电池先加点电,然后先开机。别电池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