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编程器怎么升级啊

楼主(2017-05-21):
  各位老板好我的编程器是希尔特500P的现在的新型的机器都刷不了。请问是重新买一台还是升级啊,买什么样的实用笔记本维修啊,大神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百度上有教程自己找

网友:
RT809H,需要此神器~

网友:
就用这款,我们用了很多年了,基本都识别

网友:
我的600P,至今用的还算顺手,升级程序去希尔特官网下载。。

网友:
我的500p一直妥妥的,不知道什么芯片刷不了。

网友:
官网上找,如果官网上没有,那就没有办法

网友:
若是维修业务多  可以买个新的

网友:
希尔特只要升级应用程序就可以,还不支持的话只能换编程器

网友:
编程器还能升级?淘宝直接买一个呗,修好2个钱就回来了,要不修到的时候不能刷,那要多尴尬

网友:
到官网 输上型号 技术支持里有

网友:
楼主的编程器都是神器了,俺们用的tl866的,除了读写慢,哪里都好

网友:
RT809的飘过。。。

网友:
维修的话使用rt809h或者809f就足够了

网友:
先进BIOS  确定主板型号  进官网下载 放在找的到的地方  在进BIOS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