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映泰G31M+无法识别键盘一例

楼主(2017-05-21):
型号:映泰G31M+
故障:无法识别键盘

       接到一块客户主板,客户描述是认不到键盘,接过检查外观没有问题,上电试机,测量键盘关键引脚
测得数据如下:
KBCLK:1.7V
KBDATA:1.7V
VCC:5V
KBCLK KBDATA对地阻值是620

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KBCLK,KBDATA 这两组电压有异常,正常这两组电压是通过一个排阻上拉5V电压,正常电压应该是5V,所以明显是上拉电阻有问题,从废板拆个222排阻换上,上电测得两组电压为5V ,到此主板修复

网友:
老鸟。都秒的哦。

网友A:
现在还有修PS2 接口的已经好少了,,直接卖个USB键盘得了。。呵呵

网友B:
直接买个usb键盘也可以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修PS2 接口的已经好少了,,直接卖个USB键盘得了。。呵呵

这里ps2和usb接口供电推测是同一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ps2和usb接口供电推测是同一路的

的确,不正常的时候USB键盘也不能使用

网友C:
顺便求个MS-7599 VER2.1的图纸,论坛上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不正常的时候USB键盘也不能使用

推测ps2接口短路也会造成usb不能用

网友:
高手 修机有理有据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收藏,下次可以秒了

网友:
圆口键盘鼠标不能用,很多是上拉排阻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usb键盘也可以使用

我修统货板很多是功能性故障,都要修出来,断线的还不能飞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修统货板很多是功能性故障,都要修出来,断线的还不能飞线

厉害 厉害  实地都就是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 厉害  实地都就是牛逼

是苦逼不是牛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厉害 厉害  实地都就是牛逼

我有一块主板GA-B75-DS3V,反复重启,查条件都正常(供电,时钟 复位 PG VIN),桥加焊了一次,没辙了,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看用的CPU风扇,推测这块也是灰尘重灾区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主板GA-B75-DS3V,反复重启,查条件都正常(供电,时钟 复位 PG VIN),桥加焊了一次,没辙了,大 ...

排除外设  包括USBOC
PROCPWROK  CPURST  这些都测下
我没有波波   你用波波打下 BIOS 片选嘛  看看读BIOS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除外设  包括USBOC
PROCPWROK  CPURST  这些都测下

串口摘了BIOS PROCPWROK  CPURST电压都正常,有一个烂波波,,只能抓抓晶振,USB_OC倒是没有测

网友:
属于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求个MS-7599 VER2.1的图纸,论坛上找不到

修得不错,图纸上传给你……

MS-7599-21(255422).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