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网线传输视频及数据信号

楼主(2017-05-21):
网线,正常使用的话,120米没问题,遇到一次,用测线仪打是正常,接设备就不对,一直找不到原因 ,线的问题
信号

网友:
新手学习新手学习新手学习新手学习

网友:
调成10m 可能可以用

网友:
太长了,不好用,按弱电布线标准 不超过100米,你都120米了,一定得是超五国标线才行,测线仪用的9V电池 5V多的测试电压 肯定 通,实际使用电压才1V左右 信号根本通不了。回答完毕

网友:
线太长了,得用光千

网友:
是好线吗还是便宜线,还有是用路由或交换机连的吗

网友:
我以前做宽带 最长一次用了230米

网友:
我用的是绿色硅谷的线

网友:
100M网速超过100M最好用六类线。网线传送的是高低电平的正弦波(类似交流电),感抗、容抗影响大,而一般这种测线仪,只能判断是否接通和线序是否一致。

网友:
超过100米的网线信号可能会有点问题的。

网友:
线长了,信号电压太弱了,换光纤或者用网络延伸器

网友:
最好100m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