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对地短 不用换桥芯片也能修好

楼主(2017-05-21):
主题:USB_PN信号对地短,不用换桥芯片也能修好
板号:华硕K43SV REV:3.0
故障: 主板上有一组USB坏.
维修分析:
       1. 客户拿来华硕本本说USB接口都不能用(先确认故障)
       2.拆机子后,发现右边两组的USB是排线松了,插上退可.
       3.当测量左边一组USB时,发现其USB_PN2信号脚对地短路.
       4.查些信号直接到单桥芯片里,要换桥芯片了,维修成品太高,怕客户不同意修,怎么办呢,又想到搭桥过路吧,因为桥上不可能只提供三组USB信号,肯定还有给其它设备用USB信号,最后看到读卡器接口不怎么用,就改它的USB_PN11,和USB_PP11信号用了.
       5.将读卡器的芯片拆掉(怕有冲突),然后就飞线到USB接口处,装机进系统测试OK ,到此维修结束.
     此帖无技术含量,只提供维修思路.

 会员7470102元2022-12-22 12:15
 会员7470102元2022-12-22 12:15
 会员1991282元2022-10-28 18:09

网友A:
怎么图片全部在下面了啊

网友:
全坏了  就难搞了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我一般都是换桥下次改下试试

网友B:
黄总,666.。这种节省成本的维修方法,值的借鉴。

网友C:
不是说全都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全都不能用吗

没拆机前时是全部不能用,拆机后发现两组是排线没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总,666.。这种节省成本的维修方法,值的借鉴。

没有办法啊,都是被价格所逼得.

网友:
USB对地短,还不用换桥,,其实你这只是某一个USB不好的情况下的方法,,,

网友:
感觉楼主技术很高呀

网友:
楼主这办法太妙了,加分啊

网友:
这方法不错 修的好

网友:
这个方法真是好啊,省了成本 ,又赚了钱

网友:
USB数据短路 桥还是本体有问题 这种方法 需要多测试下

网友:
这个办法好,不用换桥,成本低,又能赚到银子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自己也可以尝试下这种解决办法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

网友:
   对地桥还没挂 运气好好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大神、膜拜了

网友:
不错 分享的很清楚 还有图片  收藏一下  谢谢

网友:
同意楼主,有的可以改到蓝牙接口或者摄像头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很不错,加分

网友:
大神,这样都可以!

网友:
这个就坏一个还好点,不过这个方法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不一定非要用SD的USB,肯定还有其他预留的USB

网友:
这机子报桥,客户不修吗。机子配置很低吗
还是你那换桥价格高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

网友:
桥中USB模块短路,怕是不稳定,可能会回来返修

网友:
这样也可以,没试过。下次有机会试试。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桥吧,怕返修来着

网友:
技术含量确实不是太高,但是思路太特别了,咱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不错是个好办法,意思是明白了,下次碰到也改一下试试。

网友:
老司机,学习了

网友:
如果早看到这帖子 我的E40就不用拆桥   泪

网友:
换个姿势换个方法玩,厉害

网友:
好厉害,又省了东西,哈

网友:
我也有块类似的问题,改天有空也试试看。

网友:
不错,幸好不是全坏了,全坏了就只能换桥了

网友:
思路可行 维修就要懂的变通  以前真没想到这样搞  不过通常碰到都是全不能用的  很少单个短路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开辟新道路

网友:
不是全部不能使用

网友:
桥会部分短路吗?有一个点短路桥就不会工作吧

网友:
asus大神啊

网友D:
个人认为就算借用SD卡的USB信号 那也应该断开不能用的USB接口和桥之间原线路的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就算借用SD卡的USB信号 那也应该断开不能用的USB接口和桥之间原线路的通道

断开了,中间有0欧排阻去掉了

网友:
就怕用不久,每次都有这样的担心.........

网友:
老司机,佩服。以后遇到了也这样搞

网友:
USB数据和时钟   不是都是由的USB模块发出的吗?难道各组时钟 数据之间是分开。只烧了其中一对   对其的USB模式和别的USB时钟 数据  没有影响的吗?

网友:
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这样改应该用不了多久。

网友E:
这样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稳点感觉还是换了桥笔记靠谱,不怕返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样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稳点感觉还是换了桥笔记靠谱,不怕返修

现在维修行业竟争激烈,临时对策(不然生意就没得做了),人家还会说你不会修怎么怎么的,总之修好了当面给他看才是王道,另再给客户,小心使用USB接口,(留下伏笔,好有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维修行业竟争激烈,临时对策(不然生意就没得做了),人家还会说你不会修怎么怎么的,总之修好了当面给他 ...

现在利润不高,生意大不如从前

网友:
是可以的,这样节约时间成本。

网友:
移花接木,厉害,确实修机器需要灵活够思路

网友:
很少  碰到

网友:
这个到真是可以,但是实际的桥确实已经坏了,期待后续稳定。我还没有这样试过

网友:
修得不错,不过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以后我遇到了也试试

网友:
要是都不能开机了 还是要换

网友F:
要把原USB上的两组电阻要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把原USB上的两组电阻要拆掉

这个是肯定的,不然接上去还是短路的

网友:
想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其实不光是USB,声卡,网卡都可以这么整哦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以后遇到试试,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好经验,加分支持

网友:
如果桥挂的话,那么应该会全部都不能用的

网友:
为什么我碰到的USB只要有一个信号对地了,所有的USB都不能用了,只能换桥,可能LZ的比较特殊

网友:
坏一个还好啊,就怕全坏了,就只能换桥了

网友:
太牛了 ,这样也可以,学习了下次遇到也这么改

网友:
借鸡生蛋,毕竟usb 有很多。。sd读卡器实际基本没人用。

网友:
发扬了维修精神了

网友:
怕南桥之后还是坏。。

网友:
为了节约维修成本,只有这样了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 等以后遇到也可以尝试下

网友:
经常这样搞

网友:
看标题为是USB全坏了,不用换都能搞定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换桥的。下次试试。

网友:
老板   您这万用表 真该换新的了

网友:
想着刚干维修那会  还怎么稳定怎么来 宁愿成本高点 少赚点  结果好心人家也不一定知道 讲价还是讲的狠  现在怎么省事怎么来

网友:
楼主威武 一想就知道

网友:
这是要火的节奏啊

网友:
全坏了那就节约不了了呗。

网友G:
单个USB接口坏了。牵扯桥修麻烦价也不好报,人家觉得是小问题,

网友H:
中间没电阻的话,要改肯定割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个USB接口坏了。牵扯桥修麻烦价也不好报,人家觉得是小问题,

所以人只有被逼急了,才能发挥自已的潜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中间没电阻的话,要改肯定割线了。

有个0欧的排阻,所以不用割线

网友:
这个以前弄过,我是把USB网卡改接在读卡器上,给客户报修无线网卡收200

网友:
很灵活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不错。变通。

恩恩   要灵活应用

网友:
楼主 的思路 挺新颖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个USB 短路烧的,可能得换桥了

网友:
这真有技术含量    我都没怎么看懂

网友:
是刚好没有烧到南桥···

网友:
小伙,你头脑蛮灰变通的哈,要是我就只有想到换桥了。。。。

网友:
改信号过去哦,这个还没研究过,有图纸和点位还是很快找到位置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
你这办法没得说

网友:
这事我也干过,我是联想的机子有很多不用的USB接口,直接飞线就可以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类似的可以试试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以前修苹果的NVIDIA芯片组的时候有这样改过 !英特尔的有些USB模组坏了 用一段时间 桥也会彻底挂

网友:
主板好多usb接口都有预留没用的   无线网卡也有usb

网友:
usb PN是什么信号?

网友:
用桥里的其他USB代替

网友:
上月一个USB3.0坏了2个,确定是桥问题没搞,早知道这招就可以赚钱了

网友:
楼主思维不错,懂得灵活变通

网友:
这个可以 。。。以后碰到这种usb的可以借鉴下!

网友:
这是好方法 以前碰到过 都没有想到这招哈

网友:
蓝芽..那也有d+d-

网友:
学习了,这个办法太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读卡器基本用不上 这样改确实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楼主果然是大隐隐入世的高人。

网友:
维修就是讲究个灵活变通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怎么以前我们没有想到··哈哈···加分·

网友:
楼主的这个方法不错 以后我们都可以这么干了

网友:
厉害 但是能够换桥最好

网友:
我有一块也想这么改来着 谁知道摄像头和SD都不能用 日他马屁

网友:
666,老朽佩服。

网友:
一个坏还可以改,坏的多就行不通了

网友:
这种方法,返修率很高,南桥模块坏了不需要多长时间,整个南桥就也会坏

网友:
加分支持  无线网卡那里也有

网友:
省成本了,这样好啊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可以借鉴,好像摄像头也有这种信号。

网友:
这个思路还是挺有意思的,以前我都是换桥的,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修他机子的时候,客户在旁边看,(也懂点电路的那种人),修之前我说是人为不当才使一组坏,要不换板子价格 ...

好吧 你赢了

网友:
本地短路,就怕过几天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这样做估计也用的时间不长,毕竟桥本身是有问题的

网友:
主要这些设计到桥的 而且客户认为是小问题的  其实维修没啥意思,价格好低。如果全坏了 那还好。

网友:
反应快度快,方法变通不错。

网友:
想客人之所想,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一般短路机子不亮呀

网友:
这个提示好!!!

网友:
好方法,真是思路开阔啊。

网友:
应该只是一组不能用,才能这样吧

网友:
这种语言加手法一看就是老司机啊

网友:
很好 值的借鉴

网友:
我也遇见过 这样问题,上回修的是苹果的 ,U和南桥 在一起 ,换U 换不起 ,没办法 ,也是和搂主一样 ,从其他的地方改了一根

网友:
666从没遇到过

网友:
拆东墙补西墙有时候还是值得借鉴的

网友:
运气不错。只烧一个口

网友:
这样修,可以坚持多久?芯片本体开始出问题,估计寿命不长了!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我一般都是换桥下次改下试试 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思路要变通,而且要减少成本,利润最大化

网友:
你把读卡器芯片拆了,客户不会说嘛???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借鉴,感谢

网友:
这变通妙,赞一个.

网友:
桥里面有短路的话不会漏电或者有其他功能不能用的情况吗

网友:
楼主厉害 这都能想到!

网友:
好用的一招搭桥过路。值得学习

网友:
我去还能这样维修 高 学到了以后遇到也可自己试试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图片全部在下面了啊
我发了个贴有些图片出都不出来

网友:
不错的好方法

网友:
成本大大的降低了

网友:
本来是可亮机的对吧,你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