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5-21):
接修联想C200一体机不开机,板号CIPTS  V1.2
机型很旧,单位财务用机 要求修复。
1.待机0.06偏高 (修复后待机0.02)按开机电流没变化
2.测量3.3V   5V 正常
3.找开机电路8721 芯片,测供电3.3V正常, 85RSMRST#3.42V正常,72PWBTN#跳变正常,PM_SLP_S3#信号拉高3.3V正常(此时判断EC跟南桥都正常工作),以PM_SLP_S3#为主线追查,来到PQ19 9
      根据原理图推理PM_SLP_S3#信号来到PQ19第二脚PQ19导通拉低PR144产生MAING信号,万用表测量PQ23  PQ15 PQ16 PQ17 控制级为低电平正常,测量+V12S  +V5S  +V3.3S +1.8S 都是0V不正常,此时想到后继供电,再以3.3V5V 为主线找到PQ5 PQ6
测量PQ5G级为0V   D极为3.3V S0.44V 很明显PQ5没有导通,再找PQ5的导通前提SYS_ON信号
       测量SYS_ON没有,看图找SYS_ON信号产生条件,PS_ON#待机时为3.3V,按开机后拉低为0V 此时PQ4截止产生SYS_ON信号,PR44上端15VPCU供电14.55V正常,而PQ4D 3.5V不正常,此时故障点就很明显了PQ4PC40必有一个,断电测电容PC40阻值正常,PQ4坏无疑,果断更换PQ4(2N7002料板很常见)再开机电流上去了亮机
维修结束。
总结:PQ4不良导致后继供电不正常引起不开机。

网友:
楼主维修条理清晰

网友:
思路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思路好呀

网友:
图纸哪有?手上一个待机0.5,出发0.8就掉到没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