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维修

楼主(2017-05-21):
电源故障是 +5vsb正常,短接绿线无输出。。
检测主开关管有一坏了。。就换了一对13007上去,,可以是上电测量12v有瞬间输出12v后慢慢掉下去.3.3v和5v没有输出。。。测量3.3v对地16欧,,5v对地。48欧...我把3.3v的亮个28欧的负载电阻拆除。。上电12v和3.3v有输出。5v还是没有。。。把5v负载电阻也拆了可以吗???后级快速整流二极管都查了好的。。

网友:
求租电源  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还以为是租电源维修的,楼主就不能好好的写个字么?维修人的细心在哪里?

网友:
楼主的题目是何意思?..............

网友:
呵呵。。。没认真啊。。

网友:
看你这样写有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