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 掉了一个电阻

楼主(2017-05-21):
联想E425  掉了一个电阻    PR4244 谁有这个主板能告诉这个电阻大小  谢谢

网友:
直接打开图纸就清楚了。。1K 的电阻。。

网友:
有图纸 直接找图纸看下就好

网友:
这个主板有pdf原理图,直接打开图纸看一下吧

网友:
你这个是E420的图纸吧。用的CPU供电IC都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你还需要吗   我有这个主板

网友:
看看图纸就知道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