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5LD 2.0 外屏显示内屏不显 的维修

楼主(2017-05-21):
华硕 板号   X555LD 2.0  外屏显示内屏不显。  昨天接机,试了外屏显示正常,进系统也正常。  先拆屏换,不行,对着屏接口打阻值, 该有电阻的都正常,判断屏线应该没问题,问题在主板上,拆机。CPU焊在主板上,有独显,  到屏线有一个 屏接口芯片ANX1121 , 怀疑这个芯片及其电路的问题。   之后就花了很多时间,打电压3.3V 1.2V  ,信号(LVDS  SMB上都有波形),测对地电阻,刷BIOS,怀疑ANX1121有问题。 今天上午来了个有这个芯片的机器,拆过来装上还是一样。中间拿起主板弄了几次  头大了,差点弄显卡和CPU了。刚客户说明天要走,今天弄不好就不修了,不死心,再拿起,还是怀疑ANX1121这个地方, 一个脚一个脚的测,还真找到问题了,二脚  EDP_TXP0_LVDS 这里,芯片出来有一个测试点再到耦合电容,之前测电压 电容都是测到这个测试点上,这个点到电容是不通的断线了。  这才想起来,最开始就看到这个测试点位置有一点点腐蚀,洗板水洗了,测试点干净了就没管了,结果就是这一点点问题,搞了一天。

网友:
维修不易 加分鼓励

网友(2017-06-29):
我这里有个闪屏的X555LD不知道是哪里问题ANX1211坏的多不

网友:
这个机子进水的有点多,我都修了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