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想硬解id.

楼主(2017-05-21):
ipad2想硬解id.拆开发现有两个硬盘.问题1.拆下用什么读写.问题2.拆1个还是2个都拆.知道说说.谢谢...........

网友:
2个硬盘?第一次听说,。那个是闪存。内存。不是硬盘

网友:
自己X宝购买芯片。叫别人写好序列号,自己有硬盘测试架也可以。

网友A:
怎么可能有两个硬盘    如果你有硬盘修复仪的话  就买空硬盘回来自己写   没有的话  就叫卖家写  价格会稍高一点

网友:
看点位或者图纸就清楚啦,关于读写问题,你这个要买一个无ID的序列号,卖硬盘的商家都会有测试架的,叫他代写即可。

网友:
写硬盘的是数据需要使用硬盘测试架,如果没有有的话就让卖家给你代写吧

网友:
淘宝淘一个  便宜   你想多哈没有两硬盘   不是电脑有从盘

网友:
两颗都起掉。靠U方向装一颗。

网友:
去某宝买一个让老板给你写好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写好序列码的硬盘换上去

网友:
不会有2个硬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有两个硬盘    如果你有硬盘修复仪的话  就买空硬盘回来自己写   没有的话  就叫卖家写  价格会稍 ...

IPAD2确实是两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AD2确实是两个硬盘。

现在知道了   大容量的 是有两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