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69时认时不认硬盘有没什么通病??

楼主(2017-05-21):
苹果A1369 11款
版号:820-3023-A
故障为经常开机白屏认不到硬盘U盘,接外接键盘也没反应,键盘大小写键也没反应
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似乎没有通病  不认盘的时候查下 硬盘的相关条件

网友:
这款SSD容易坏,苹果好像有召回

网友:
这款12年下半年的硬盘苹果召回过

网友:
认盘的时候查下 硬盘的相关条件

网友:
硬盘坏的多。 苹果的。

网友:
故障在主板上,硬盘到同型号机器上正常,正常机器的硬盘拆过来也一样

网友:
     这还比较好查吧

网友:
有修过同类故障,换U8005解决,不过肯定不是通病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
我有一个现在装系统装不进去,装一半就报错了,装WIN系统和MAC系统 也是一样的,都 报错了

网友:
问题没搞清楚,是不认硬盘,还是白屏。不认硬盘得时候。屏幕有问号么?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 能不能分享一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