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M1D3M所有USB口不能用通病及电路图

楼主(2017-05-21):
购买主题 已有 4 人购买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5 分下载分 才能浏览

网友:
早就知道了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还要被迫回复,很容易就被认为是灌水

网友:
IO边上的电阻坏了  USB不好用   应该是OC信号的电阻 吧

网友:
支付5分才能浏览,楼主真会做买卖

网友:
这个是上拉电阻失效电压拉不高引起的

网友:
V星通病,,小八脚USB供电转换芯片第四脚没有开启信号,,直接从供电那里飞过就o了

网友:
这个还要5分下载分,都修的不爱修了,把USB后面的八脚拆掉,把第一脚和第八脚用线直接连起来就好了。V星的和V星代工的都可以用这个办法

网友:
呵呵,楼上修得不少了吧,楼主这样很不地道啊,不知道有人愿意花5下载分看不

网友:
楼主换排阻就会好吧

网友:
套路个分?

网友:
貌似大家都知道 都没人买

网友:
搞什么都要给下载分5分,还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