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外星人笔记本黑屏维修

楼主(2017-05-21):
接了一台外星人的机器,机器开机滴响三声不显示,一看电流挺大的就对着显卡去了,取下来,对着显卡加焊旁边的小铁壳和八角芯片加焊后,但这两个元件一般不容易坏,最后还真可以了,大喜,因为可以收钱了,最后以为就是开焊了没多大事,机器大概用了1个礼拜,又不行了,这次同样开机是滴一声了,还是不显示,这次最后焊台又给显卡做了加焊了,最后也可以了,是好了,但心里没底会不会还会在返修。高手有经验的,如果在出现返修,还要怎样继续搞呢?下面是机器独显图片。做的时候非常担心会撤底不可以了,问了一个这款机器的显卡1000多接近2000了,一般这种机器,显卡坏不多,用户用着挺在意,基本每半年就清理一次。

网友A:
这种反复的问题很不稳定,我都怀疑换了显卡板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反复的问题很不稳定,我都怀疑换了显卡板都不好...

如果显卡版是取下来用风枪吹的,风枪没吹到主板,换了显卡板肯定好。

网友:
在返修 确定故障位置 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