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201E

楼主(2017-05-21):
  开机不显示,电流0.6到0.7A上下,板载CPU,拆机后测量各大电感,发现CPU集显电感上无电压,就果断上网下了一个BIOS程序,刷上,开机电流到0.8以上了,屏亮了

网友:
集显没电压    是BIOS资料不对   过不了内存 所以没有集显电压   没集电供电   刷BIOS  能好绝大部分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一般都是先刷个BIOS。

网友:
被你捡了,你这个没有集显供电是bios程序引起的,有很多集显供电都不好修,尤其是这种板载cpu

网友:
0.7A电流基本上供电时钟复位已经到完了 就是自检不过了 这种情况 刷BIOS不得的话 就是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