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右上角方块亮度色彩不一样

楼主(2017-05-21):
中午接的AOC显示器,如图,还没来得及看型号,按了下菜单键就好了……手欠了,没收到钱!唉郁闷!大意了!
各位千万别跟我饭一样的错误奥!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了吧?这是左上角,你弄反了

网友:
AOC的显示器上确实遇到过,恢复出厂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恢复出厂吧

网友:
一按毁所有啊

网友:
楼主 左右不分吗 !一按 钱没有!

网友:
可以恢复出厂,或者刷BIOS

网友:
这有什么,我碰到过好几次笔记本不开机,客户给我一上电就好。

网友A:
一般不要守着客户修,很过客户本来就不想给钱啊。

网友B:
明确告诉你 设置里面 找 增亮  关了就行

网友: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要守着客户修,很过客户本来就不想给钱啊。

有的客户 喜欢看着修的 就没辙了

网友C:
请问如何支开想看修的客户各位有什么妙招没

网友:
维修钱难赚哦,现在的客户都是盯着你修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那叫高亮显示区,日本的显示器都有那个功能,播放视频时,图像画面很亮,其他的地方正常,看着舒服很,而且亮度区域会随视频的位置变化而变化。国产的没这功能,亮度要自己调试。所以说电子行业日本真不是吹的。

网友:
菜单设置下就行了,这种情况都是但做人情的

网友:
楼主回这么多帖子 竟然是个小白?

网友:
哈哈  我上次也是  大意了

网友(2017-07-03):
程序问题吧

网友:
先回復出廠設定看看,若不行再看什麼問題..說不定就好了....

网友:
这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收获,真的。

网友:
看来是设置问题,你无意间恢复了出厂设置,虽然钱没收到,但是你得到了客户的信任和你自身的经验

网友:
好像这个叫 窗口增亮  以前遇到过

网友:
送人情的,让客户记住你的好,下次再来找你

网友:
有问题千万不要当客户的面弄  弄好了也收不到钱

网友:
把手剁了  是那只手,要帮忙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确告诉你 设置里面 找 增亮  关了就行

10楼是正解 设置里面 找 增亮  关了就行为啥就我40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何支开想看修的客户各位有什么妙招没

哈哈 说道这个 我有个维修的朋友 用烙铁各方向甩焊锡

网友:
唉,像这种情况让客户放下还好,不放下不好要钱

网友:
有的客户 喜欢看着修的 就没辙了。有什么方法?

网友:
客户喜欢看的话,直接拆,当着他的面量量这个,试试那个,乘着客户不注意按好,然后装好收钱现在客户来,有些问题是小问题,心里有数,然后直接拆

网友:
调一下菜单,应该可以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