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7-PROWIFIAC无码不断重启附BIOS

楼主(2017-05-21):
这板在我这也算上新了,也遇到两三台是这个问题
算是通病,价格也叫得起
就是1.05V电压不正常
直接上图

直接加焊就好

本想上传跑码图,但不知为什么就是报错

附上BIOS

网友:
桥供电不稳定吗。。。大神的设备都齐全。。。技术又好,,加分。。

网友A:
客户电话标签打个码吧!

网友:
直接加焊那啊,还是指明好

网友B:
是加焊PCI-E插槽右边那个电感旁边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加焊PCI-E插槽右边那个电感旁边的芯片吗?

嗯,1.05ME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电话标签打个码吧!

多谢提醒,大意了大意了

网友C:
这个最好拆下后重上锡植焊盘,加焊用不住。不仅仅是华硕Z97,华硕华擎类用到RT8065这样的线性稳压芯片来作为1.05VME供电的都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还同修过Z97的呢    最多干过Z87    97是14年的板  刚过保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好拆下后重上锡植焊盘,加焊用不住。不仅仅是华硕Z97,华硕华擎类用到RT8065这样的线性稳压芯片来作 ...

一般就吹动

网友:
时间长用不住,这芯片发热量还是挺可观,集成度比较高。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先收藏,大家发现什么都这样,维修方便多了

网友:
怎么还有个me供电?不是桥供电吗

网友:
现在还木有原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