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格尔 RD-805 LED投影机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5-21):
一台瑞格尔 RD-805 LED投影机开机有电,风扇正常,LED灯珠也正常能亮,接不接信号都是投出来只有光源但没有图像,拆机看没有明显损坏,测主板供电也没问题,因为这机器结构简单,能影响图像输出的也只有主板和液晶板了,手头没有液晶板可以试就先看主板吧,主板也就几块芯片先看看有没有虚汗的,当按住MST6M182XST-Z1芯片时发现投出的画面明显抖动了一下,那就之间加焊再说,弄好开机问题解决。

网友:
能修投影了

网友A:
感觉好这个有点LOW 啊!

网友B:
你收多少钱,我今天修个这种类型的,都不好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收多少钱,我今天修个这种类型的,都不好报价

我就收了100,这机器也不值钱,报高了客户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这个有点LOW 啊!

这种机器也就这样了,问题大了懒得修,价格报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