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7A不显示解决_广达KL9A

楼主(2017-05-21):
顾客送过来一个本子 不显示
上直流电源 有跳变 挡显卡
拆机发现散热器灰很多 显卡上面又是导热垫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 心想,钱来了 加焊肯定好

麻利的拆机 上BGA
下来后 测试一下显卡的几个阻值 正常
加电 开机 跳变正常了
接屏 哎?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

没办法 一步一步查吧

发现LCDVCC DISPON没电压

一步一步查吧

LCDVCC是由M93_ENVDD控制的 发现是低电平
这个信号从显卡发出的

这个测量点在显卡背面
也是低电平

很多案例都是直接把Q4摘掉 把Q4的3脚直接接地

我也试了一下 没用用的
LVDS没有波形的
这下肯定是显卡问题了
于是订216-0774207
焊上去之后 不显示 发现电流和顾客送过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心想 这下麻烦了
但又想想 没有其他可能性啊
再测测 MD显卡空焊....无语了
上BGA

下来后正常跑码了
但LCDVCC、M93_ENVDD还是低电平
这下爽了

静下来想一想 焊接技术应该没问题的(刚才还空焊了呢) 分析也是对的
不管吧 把屏接上去
一按开关——亮了!
再测LCDVCC和M93_ENVDD都正常了

原来这几个信号要接上屏才能有!
今天 又有进步啊

网友:
这个信号要接上屏才有电压的

网友:
学习了 接上屏才有电压 这个重要 不然得绕不少冤枉路

网友:
可以 有图真相

网友A:
显卡空焊   是买回来的显卡装上去空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空焊   是买回来的显卡装上去空焊了?

原来的显卡确定是坏了

新的显卡是无铅的 第一次焊空焊了 加焊一下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显卡确定是坏了

新的显卡是无铅的 第一次焊空焊了 加焊一下好了

那你的BGA曲线不到位啊 还是你的BGA功夫不到位哟

网友:
焊接显卡的时候可以使用镊子推一下,如果是显卡可以自动归位一般锡球都已经全部融化了

网友:
干桥或者显卡的时候我都喜欢用镊子捅一下以防有的没到位,或者用镊子在上面压一下也行。

网友:
学习了 .DELL机器最明显

网友:
都没检测打牌屏拿来的信号

网友:
检测到
打错了

网友:
做了显卡最起接屏试试啊

网友:
学习了 接上屏才有电压 这个重要

网友:
楼主疏忽了吧

网友:
嗯,学习了,基本我都是接屏试

网友:
应该是主板读了屏码片才会发出那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BGA曲线不到位啊 还是你的BGA功夫不到位哟

应该不是曲线的问题
BGA这么多年我做了没有上万 过千肯定有的

应该是芯片卖家芯片放时间长了 锡球有点氧化

网友:
把q1 的1和3脚短接试试看,好了就不用干显卡,省钱哦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出问题好像很多,加焊也用不久。

网友:
虚汗了吧  测试内接一定要接屏线的

网友:
买过来的显卡坏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