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7-05-21):
笔记本白屏是为什么

网友:
1缺少屏供电
2屏坏
3显卡坏

网友:
显卡或者屏坏了

网友:
1.ping  gongdian 2.pingxian  3. pingmu

网友:
好简陋哦  哈哈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 白屏故障是很好修的 查屏供电  肯定不正常   自己不会修的话  还是送修吧

网友:
屏上的3.3V有没有?

网友:
不是做维修的吧!送修吧!

网友:
可能 有屏  屏线 主板等 建议找专业的检修

网友:
白屏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比如液晶显示屏坏了,屏线断了,屏线接口故障,再就是屏供电故障等

网友:
引起白屏的故障很多  不如从基本的查  查屏 供电  总线  接口  屏线  显卡   屏本身等

网友:
机器具体型号多少啊。看看有没有通病

网友:
这个你要查屏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   屏    屏供电

网友:
屏,排线 主板

网友:
楼主你是来赚金币的吧

网友:
换个屏试一试

网友:
屏供电没有会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