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2E X550EP REV 2.0 掉电

楼主(2017-05-21):
华硕X552E  X550EP REV 2.0   AMD独显  掉电     第一次开机大概开15分钟左右就会掉电    再开一分钟就会掉   开多几次就再也开不起了    这是待机0.001   待机3v  5v都没有   这款机   正常待机0.004    只有5v出来的     触发再出3v        没待机时3v5v的管理芯片的EN 12pin  没有电压  可以开机的时候电压是7v    问题锁定把这两分压电阻换了    一切正常    装机测试两小时都正常       电阻位置就是图中圈出来的     把bios也备份了        有图

X552E X550EP REV 2.0.rar

网友:
就是VIN分压电阻引起的,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很细心啊

网友:
不得不说华硕的质量越来越差 电阻都爱坏

网友:
看是简单,其实也是需要技术

网友A:
这两个电阻应该是把VIN电压分压到5V左右吧?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experien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阻应该是把VIN电压分压到5V左右吧?

没有图纸    不知道哦    可以开机是量到是在7v   左右

网友:
  每次都能开  还不定时掉电的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