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悍将电源维修之(5)

楼主(2017-05-21):
型号:GX1100
故障现象:有5VSB 短接开机 保护

网友A:
什么情况!帖子没发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帖子没发完?

每天的 上传附件有限制

网友B:
激励部分应该没问题看看后级输出

网友C:
掉胃口呀   强烈要求补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励部分应该没问题看看后级输出

是的 基本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胃口呀   强烈要求补贴

还在试着维修中

网友D:
那重点查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重点查反馈电路

就是后级稳压控制电路吗

网友E:
测试短接开机后的各路瞬间电压
5v

3.3v

12v

-12v

基本正常

网友D:
12V输出不正常,重点查一下滤波电容,应该是欠压保护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V输出不正常,重点查一下滤波电容,应该是欠压保护了

这个电源12v是CM6901稳压的
欠压保护是GR8313 执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12v是CM6901稳压的
欠压保护是GR8313 执行的

可能是cm6901的可能性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测试短接开机后的各路瞬间电压
5v

开机瞬间5v也有些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cm6901的可能性大

CM6901应该是正常的
要不就不会有3.3v 5v 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瞬间5v也有些偏高

是的 感觉 5v 也有点偏高

网友:
短接后级电源管理芯片GR8313
3脚 FPO脚到地 强制启动

测试各路输出
5v

3.3v

12v

-12v

发现5v过压了
看来是由于5v过压
导致GR8313执行保护动作

网友:
拆下5V DC-DC小板测试

中间的接地脚的大面积焊点 山寨白光936根本啃不动  一边加热 一般用刀片沿着缝隙撬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拆下
估计用高频焊台 拆焊才能轻松点

电感可见变色

输出9.62v

检查电压设定输出
取样分压电阻

发现阻值正常
看来是PWM 芯片APW7073坏了

对比好的3.3v小板

发现只有5个电阻不同
这5个电阻决定了输出电压的不同

于是改3.3v小板
更换电压输出设定相关电阻

测试3.3v 小板输出5v正常
装上电源
短接开机 不在保护 风扇转动正常
各路输出正常
接主板进系统 拷机测试正常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驴头不对马尾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的
下次 有稍微好点的电源
不想修 可以发给按修修看啊

嗯·弄些300W以上的·或者模组·这类的·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H:
多多学习,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楼主一半细心

网友I:
是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弄些300W以上的·或者模组·这类的·还是有价值的·

是的 比较新的电源 价值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多学习,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楼主一半细心

按也是新手
学习下开关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啊,怎么回事呢?

是啊,怎么回事呢

这个不太明白呢

网友J:
思路清晰  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路清晰  值得大家学习

按也是新手
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来围观大神,学习学习

按也是新手
来学习的

网友:
短路真的可行吗

网友:
应该行吧
芯片给的参考图 都是直接取样
以前遇到的杂牌 用的
SD6109这些的VS33 也是直接取样

网友L:
专业明目张胆的灌水 不好吧
现在也没人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专业明目张胆的灌水 不好吧
现在也没人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