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S 不触发 通病

楼主(2017-05-21):
接同行发来的板子
故障为不触发  强制上电 可以这机
本以为是绿线断线了
后来朋友说 他修过这个板子
不触发是通病  换D7双二极管就好

D7在ATX接口边上
不触发  换上就好  本以为搞定了
触发是可以触发了  不跑码
经过测量内存供电没有
接着测量内存供电芯片 APW7120
芯片的  1   5  脚  供电和自举正常  7脚也有2.6V开启
没有输出  没找到APW7120  直接拿RT9214换上去  搞定

再触发  亮鸡

网友A:
呵呵,先占个沙发!我修板子,也经常是塑料接口被吹的不好看,懒得隔热。看到版主也这个样子,平衡,这个D7的作用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先占个沙发!我修板子,也经常是塑料接口被吹的不好看,懒得隔热。看到版主也这个样子,平衡,这个D7 ...

隔它干啥   修好就行呗  又不用选美   这个D7应该是开关链接到南桥的开关跳变信号  因为这个板子 开关信号是直接进桥的

网友C:
句版,我是机主,你把我的板子吹坏了,赔一片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它干啥   修好就行呗  又不用选美   这个D7应该是开关链接到南桥的开关跳变信号  因为这个板子 开关信 ...

嗯,表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句版,我是机主,你把我的板子吹坏了,赔一片新的

哎呀  你是机主啊   正找你呢  来  来   来   为啥买这个板子 害得我修也不好修  说

网友D:
应该是进南桥的信号,这个D7应该是个钳位作用的吧?在映泰主板上的内存总线上用这个管子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进南桥的信号,这个D7应该是个钳位作用的吧?在映泰主板上的内存总线上用这个管子也多。

这个D7应该是开关的触发信号通过D7到南桥   这个D7有问题 南桥收不到开关的跳变信号  不触发

网友E:
你就为了省点锡纸把我板子座子吹成这样,你给我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为了省点锡纸把我板子座子吹成这样,你给我赔。

有时为了图方便懒得贴

网友F:
我想问一下 绿线断了 还能强行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进南桥的信号,这个D7应该是个钳位作用的吧?在映泰主板上的内存总线上用这个管子也多。

推测是信号电压钳位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一下 绿线断了 还能强行上电

这里应该没有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为了省点锡纸把我板子座子吹成这样,你给我赔。

来  我这有一堆座子  随便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一下 绿线断了 还能强行上电

写着呢 本来以为是绿线断了  其实不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写着呢 本来以为是绿线断了  其实不是

绿线断了 也能强上电 你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绿线断了 也能强上电  你不知道

对啊  差点被你忽悠过去   打死你得了

网友G:
大神 出马  药到病除  支持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大神 出马  药到病除  支持下

感谢支持  给你一个么么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支持  给你一个么么哒

来 抱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进南桥的信号,这个D7应该是个钳位作用的吧?在映泰主板上的内存总线上用这个管子也多。

我同意楼主观点,就是钳位左右,那边有双DUAL 5V

网友:
前两年这个板子修的非常多  这几年 几乎没有见过了。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之前有修过几块这样的板,不知道有通病,都没有修好很遗憾。

网友:
已作笔记   谢谢版本     分享

网友:
支持楼主的技术,威武

网友:
老司机一看到就知道结果秒杀

网友H:
有图纸好好分析分析这个D7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图纸好好分析分析这个D7就好了

华擎就是没图纸呀

网友:
这片主板IO不参与开机工作。

网友:
这个板有没有IT8282M专用芯片,我记得它是参与触发开机的

网友:
楼主看来修多了这板子。谢谢分享也没包点锡箔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