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弱弱的问个问题,大家不要打我哈。

楼主(2017-05-21):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块小米平板2,说有时充得起电,有时充不起电,放了十多天后一点都充不起了,插上充电器指示灯也不亮,成黑砖了。我就在想是不是他原来的充电器有问题一直没有充上电导致电池保护了,想拆下来激活一下。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梅花要用T几的拆,我最小的是T4,大了。想买一把但是不知道到底是T几的?怕到时用不了费时间。先谢谢了哈。

网友A:
这盒这个南旗螺丝刀,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盒这个南旗螺丝刀,非常好用!

兑换的吧 我兑换2盒

网友B:
不用纠结几T的    买个套件   百分之99都可以

网友:
刚开始,一般套件弄一盒,以后手机生意好了,弄套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纠结几T的    买个套件   百分之99都可以

我也有一盒啊,就是没有这么特小的。以前不搞手机 的,昨天手机扩容成功后感觉手机小问题也可以搞一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盒这个南旗螺丝刀,非常好用!

你这个怕是拆不了吧,我刚刚XB看了下,最小的也是T4

网友C:
兑换的链接在哪里呢,没有看到呢?

网友:
有图吗 楼主 也见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兑换的链接在哪里呢,没有看到呢?

之前兑换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盒啊,就是没有这么特小的。以前不搞手机 的,昨天手机扩容成功后感觉手机小问题也可以搞一搞。

不用感觉  是电子产品就可以搞搞    搞不好  只要搞不坏就行

网友:
螺丝刀的问题,这个简单,合适就行啦。

网友:
买一盒,买到能拆掉为止

网友:
靠这个吃喝呢。楼主还是赶紧备一盒吧。各种都有。二楼那合都可以。

网友:
看来楼主的装备还不齐呀,先把必须的装备弄齐

网友(2017-06-27):
引用 网友C:
兑换的链接在哪里呢,没有看到呢?

6,6元买个拆苹果的,里面T1到T3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呀。某宝上轻松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