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强制自己理解的问题

楼主(2017-05-21):
最近不太忙,就经常看一些主板和笔记本图纸,有很多提供“上拉”的共同电压点,这个共同点去了很多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被拉低控制输出高电平信号,就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点不是在电路板上整体被拉低,而只是在这个位置被拉低?

自己强制理解的概念是:好比家用220V市电,如果你家里有电器什么的短路,不会影响到主干供电线路

希望大神们有时间给治一下我的这个“心病”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上拉的电压 在这里被拉低  在其它地方没被拉低是吧     这个上拉电压  是经过上拉电阻 的   电阻 是有阻 值的  不是电感 直通的 也可以理解为  上拉的这个电压是被动的 取决需要上拉的信号是高是低   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个拉低  不是拉到地

网友:
每一个被控点的和上拉电压之间有个电阻的,并不是单纯的短路连接。但在被拉低时,被控点与地之间还是形成相当于短路的通道。由于上拉电阻的存在,这样各个被控点之间就不会相互影响

网友:
谢谢2位,中间电阻 感觉好多了

网友:
A 下面有一个大电阻的

网友:
220V短是全部短路,A点只是局部短路拉低,影响不到全部

网友:
基础类东西 需要记牢  别像我这行

网友:
电阻呢上拉电阻呢,,画没了啊,,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电压不变

网友:
已正常理解!

网友:
中间经过电阻啊,一方面是电压进过电阻 电压可能不变 电流却小了

网友:
这就是电阻的作用

网友:
说实话 看了半天没啊看你懂 但是大概猜到了。肯定的 有电阻怎么会呢 下面短路是没关系。他只会拉低下面的电压 这个基础希望LZ自己去了解下 做维修 一定要把基础打牢靠才行

网友:
要有电阻才叫上啦了。没有电阻配合的话,那么整个跟这个关联的电压都会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