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级别的故障维修DELL N5010(菜鸟没事赚点下载分)

楼主(2017-05-21):
机型:DELL N5010-INTEL discrete_UMA  Intel独显机器

故障:开机电流上去了1.7到1.8左右不显示,外接也不显,但有进系统的声音
1.首先拆开屏更换屏测试,故障依旧
2.拆开整机,拿出主板,找到图纸测量屏接口条件

如图,测得+LCDVDD点压OV不正常
3.查+LCDVDD来源

如图,+LCDVDD由+3.3RUN经Q5401转换,受控于FPVCC_CTL1,由+15V_ALW上拉。
FPVCC_CTL1通过Q5402,Q5403受控于LCDVCC_EN。测得+15V_ALW正常,+5V_ALW正常,LCDVCC_EN为0V。
由图可知整个电路最终受控于LCDVDD_EN和LCD_TST_EN两个信号。这两个信号都为0V,先追LCDVDD_EN

如图,此信号最终由VGA1发出,也就是显卡芯片。实测为0V
4.追查LCD_TST_EN信号

如图,LCD_TST_EN由EC发出。
5.
2图中,LCDVDD_EN最终由显卡芯片发出,LCD_TST_EN最终由EC发出,都没有电压,所以+LCDVDD信号不产生。
6.确定是显卡问题还是EC问题就可以了。看实物图

显卡是被做过的,还有焊油,丑的一比,反观EC没动过很漂亮。那就先干丑的
7.上BGA加焊显卡芯片。
8.上电亮机,故障解决!
9.我是来混分的菜鸟,没啥好贴,但也请大侠们加分鼓励!

网友A:
显卡被干过了,上家没干亮吗?这个跑到1.8不亮机,并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我会先干显卡,如果不亮再查屏和其它原因,楼主,亮机时电流最高跑到多少?谢谢楼主详细易懂的电路分析,非常实用!

网友B:
那么些的测量步骤 确实废了很多时间 不过  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些的测量步骤 确实废了很多时间 不过  还可以

主要现在发贴要过程,反观我是写不出过程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C:
LCDVCC_EN。什么大哥是LCDVDD_EN

网友:
你这标题发的真是牛逼,这分赚的轻松,不过精神可嘉啊啊,这样论坛有活力,文笔不错,写的思路清晰

网友:
看不懂,看来得实地学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

网友:
你这标题 这是幼儿园级别的维修吗 》???

网友D:
这个型号的机子 加焊显卡 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客户要是舍的花钱  就给他换显卡

网友:
分析的真是彻头彻尾,就爱看你们装逼

网友E:
作为一个菜鸟就喜欢这样的帖子,虽说好修但也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加焊显卡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DVCC_EN。什么大哥是LCDVDD_EN

屏供电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作为一个菜鸟就喜欢这样的帖子,虽说好修但也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加焊显卡就会好,

我还是不知道为啥加焊显卡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型号的机子 加焊显卡 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客户要是舍的花钱  就给他换显卡

别人说不定重植过的嘛,换过的也说不定呢

网友:
思路很重要  加分了

网友:
分析得挺好,功力深厚!

网友:
这贴看起来不像幼儿园级别的哦

网友:
应该换个显卡保险一点

网友:
我觉得还是直接上BGA快一点!不行再查,虽然哥们的步骤没有错,然而费时间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很容易坏的,修好后冬天还能用的时间长些,夏天可能也就三个月就会坏的

网友:
幼儿园级能修这问题?这到芯片级了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0772000 坏的蛮多的,加焊用不长久

网友:
要是我修 直接短接转换管 完事  哈哈哈   不过这个思路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被干过了,上家没干亮吗?这个跑到1.8不亮机,并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我会先干显卡,如果不亮再查屏和 ...

估计上家干亮了,过了几个月又坏了,话说这样的电流跳变,直接干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思路超清晰。干得漂亮。加分加分。

网友:
楼主分析的挺清晰的,学习了,虽然问题简单,但是思路是最重要的

网友:
我知道, 你发这个帖子出来是干嘛的,你看我这样回复你也知道我是干嘛的

网友:
这样的通常先不查电路  先预热显卡

网友:
估计是返修机器吧,显卡问题

网友:
这还是幼儿园级别吗??都是大神级了

网友:
这种情况 没别的思路  第一看是不是暗屏  没有暗屏就干显卡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差不多是通病了 直接干显卡就好

网友:
要是我先做显卡 看看啥情况

网友:
思路很好,有条理!

网友:
清晰的分析! 已加分

网友:
我勒个ca,看了半天最后来一句显卡有焊油。要不是看你打这么多字扣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