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厂家EC工作条件英文命名

楼主(2017-05-21):
新手今天第一次修华硕板才知道适配器接入是AC_IN_OC# 而且为低电平有效换个名字就不知道了
求各厂家EC工作条件英文命名还有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
供电 复位 时钟(一般有晶振这个就不用了) 适配器接入 LID

网友A:
这个汇总起来  真不少  月饼以前发过一个这方面的图片   你可以找一下  不过是很久的贴子了

网友:
论坛里面应该有 你找看看

网友:
各个厂家的还不尽一样 若汇总那很很多的 你可以在论坛搜索下 论坛有相关资料的

网友:
都差不多,,图纸看多了就行了

网友:
这个每个厂家的命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需要的话可以在论坛搜索相关内容

网友:
各个厂家的还不尽一样 若汇总那很很多的 你可以在论坛搜索下 论坛有相关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汇总起来  真不少  月饼以前发过一个这方面的图片   你可以找一下  不过是很久的贴子了

那我在迅维搜的话 该搜什么关键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在迅维搜的话 该搜什么关键词

月饼不是给你链接了吗

网友:
这个汇总起来  真不少  月饼以前发过一个这方面的图片   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月饼不是给你链接了吗

没认真看 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