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iphone6触摸部分失灵维修

楼主(2017-05-21):
一直在自学iphone维修,昨天终于真正上手了,第一次修好别人手机,心情比较激动,把维修过程分享出来给大家共同探讨学习。

收到朋友的一台iphone6手机,故障现象为冷机时触摸正常,用了大概2分钟后,触摸部分区域失灵,再用长点时间触摸就开始乱跳了。总结为两个故障:

  • 故障1:热机后触摸部分区域失灵

  • 故障2:用一段时间后触摸乱跳

1. 故障分析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秒杀”,虽然“秒杀”换芯片的方法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但这种方式对于像我这样还在学习的新手来说不适合尝试。俗话说“在没有真正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去尝试,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综合分析故障现象,初步怀疑是触摸芯片U2401或U2402虚焊引起的,主板在使用后发热使原本虚焊的焊点脱开,所以一开始正常后面就失灵了;而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故障发生变化,说明虚焊点应该不止一个。

先查比较简单的故障1:触摸部分区域失灵,说明U2402到触摸屏之间的信号至少有一路问题,或者U2401与U2402之间的信号至少有一路问题。故障排除先由易到难,从外配开始。

2. 换触摸屏。

换了一个好的屏幕总成,问题依旧(意料之中)。

3. 查U2402到触摸排线座子信号

首先观察触摸座子外观,发现无异常。

外观无问题,测量二极体值(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对地压降,也很很多人叫阻值,感觉不太正确,这里参考了迅维培训视频中的叫法)。为了在断电情况下模拟故障复现,用风枪100度,加热触摸座子、触摸芯片及周围的主板,加热后立刻测量触摸座子所有信号对地二极体值。测量结果所有信号均正常。说明U2402到触摸座的信号均正常。

4. 查U2401与U2402之间通讯信号

U2401与U2402之间的通讯信号是通过电容耦合的,参见以下部分原理图。耦合电容发生问题也可能导致通讯故障。

显微镜下观察这几个电容,均没有掉落、腐蚀的情况。

排除耦合电容问题后,再看是否是芯片虚焊。虚焊分为U2401这端通讯信号虚焊和U2402这端通讯信号虚焊,再次使用风枪100度加热主板后,测量耦合电容两端对地二极体值,测量结果发现C2425连接U2401 C_IN_2这端的二极体值异常,说明U2401存在虚焊。U2402这端的所有信号均正常。

5. 重新安装U2401。

定位了故障就可以拆下重新焊接,这个过程就省略了不谈了,论坛里已经有过好多分享了。拆下后观察了一下芯片上的焊盘,发现虚焊点有好多个,很多已经氧化严重(故障已经发生了半年,机主一直未维修),值得一提的是此芯片共有4个GND引脚,这几个引脚都已经存在不同程度的氧化,触摸还能工作实属不易啊。。。为了防止芯片有问题,从好的ID板上拆了一个白触摸换上,换好后故障1和故障2都解决了。

6. 总结

这个故障在别人手里应该很好修,但这是我的第一次,还是比较激动。开始的时候手比较抖,怕吹坏,修完了发现其实主板没有这么脆弱,要胆大心细,保护工作做好、使用适合自己的拆焊方法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思路很清晰 值得新手学习 原理还是很好理解的 就是手工 不知道楼主如何练习焊工的 我干了几次6代电源都 ...

你的没成功是什么啊?掉点,碰掉小元件,焊接不好,还是吹爆CPU。。。
除了吹爆CPU我还没经历过,其他的我都遇到过,只能慢慢找感觉,多练。

网友:
虚焊点 你都找出来了  功夫已经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掉点的 撞上短路的 CPU爆锡的少

起初的时候我也掉点,主要原因就是锡还没融化就翘芯片导致,后来用参照物法,旁边较大一点的电容电感能推动了再翘时机正好,轻轻就能翘下,基本不掉点。手抖还真没法治……靠着稳一点

网友B:
手抖建议找块练手板和光板练习搬小电容电阻。

网友C:
分析得太好了,不像很多人一上来就到处找通病、秒杀、

网友D:
写的不错,已经加分鼓励

网友E:
这种氧化用刀头烙铁上有铅锡脱两遍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
又解决了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抖建议找块练手板和光板练习搬小电容电阻。

对,小元件的拆焊必须练,小元件的手工经常被新手忽略,上来直接练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的不错,已经加分鼓励

多谢支持: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氧化用刀头烙铁上有铅锡脱两遍差不多就好了

恩,后来把拆下的芯片装回到ID板,是好的,没问题,维修的时候怕返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得太好了,不像很多人一上来就到处找通病、秒杀、

恩,懂得了原理,秒杀才用的有针对性,否则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修手机的 哪个不是胆大心细的 一不小心就会扩大故障  楼主细心 很厉害

网友F:
还好没有上来就杀通病,要不然又要走弯路了

网友G:
维修用显微镜是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没有上来就杀通病,要不然又要走弯路了

是啊,不到万不得已,不随便动风枪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维修用显微镜是用的什么型号

某宝买的电子显微镜,搜索出来很多的,我的是hdmi版的,没牌子没型号……卖家估计也是组装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某宝买的电子显微镜,搜索出来很多的,我的是hdmi版的,没牌子没型号……卖家估计也是组装的。

给个连接,另什么价格买来的

网友I:
新手是的确不能最近换芯片的  就算换好了得到的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个连接,另什么价格买来的

我只能说1300买来的,链接还是自己搜索吧,都一样

网友J:
这种用的显微镜大概买什么价位的比较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用的显微镜大概买什么价位的比较好啊??

我也是新手,当初选电子显微镜主要是为了拍照功能的……三目的电子显微镜太贵就选了这种单目的,用起来就是飞线是要歪头看屏幕有点怪,其他还好,视野超大,眼睛不累。但我没用过那种三目的,不好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某宝买的电子显微镜,搜索出来很多的,我的是hdmi版的,没牌子没型号……卖家估计也是组装的。

好用吗?我也几十块钱买了一个500倍的,觉得不好用。

网友K:
值得一提的是此芯片共有4个GND引脚,这几个引脚都已经存在不同程度的氧化,触摸还能工作实属不易啊   GND脚氧化了也会造成触摸不灵?  我以为GND 和空脚都差不多的,掉了还是没用了,不用管他的。。。

还有我也跟楼主一样,当然理论是没有楼主厉害了。。。  头几次修 那是要测的,该测量的地方都要测一下,触摸座子检查还有对地还是电压。。都要测一下。。 然后才动芯片。。  后来觉得还是直接动芯片还快点。。 测的时间比换芯片还要久。。

网友:
引用 网友K:
值得一提的是此芯片共有4个GND引脚,这几个引脚都已经存在不同程度的氧化,触摸还能工作实属不易啊   GND脚 ...

GND的话至少要有一个连接可靠的,不然只有正电压电流就不通了呀,没法工作。

我觉得刚开始学习的话还是要多测测,到后期熟练了,经验积累的多了,一看故障现象基本就定位是什么问题了,直接换。其实秒杀也都是别人靠经验总结出来的。

网友:
这么多人对显微镜感兴趣,我就上个图吧,这不是大家的唯一选择,还是要根据自己需求来选,我的需求就是拍照

网友L:
第一次修别人机器手会抖的,多修几个就好了,加油

网友M:
看你修我胆子也大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第一次修别人机器手会抖的,多修几个就好了,加油

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你修我胆子也大起来了

其实有压力才做的好,一直练ID板练坏就坏了,修机子不一样,逼迫你认真思考

网友N:
能自学成这样,很厉害了,楼主加个好友

网友:
引用 网友N:
能自学成这样,很厉害了,楼主加个好友

已经加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思路很清晰 值得新手学习 原理还是很好理解的 就是手工 不知道楼主如何练习焊工的 我干了几次6代电源都 ...

要多练习再去修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抖建议找块练手板和光板练习搬小电容电阻。

手抖那是心里问题,多练习习惯了就会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分析得很好,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手是的确不能最近换芯片的  就算换好了得到的也不多

要多练习再去搞太近U的芯片,不然U很容易虚焊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用的显微镜大概买什么价位的比较好啊??

这个看你预算啦,几百到几千都有。

网友O:
思路相当的清晰,有理有据,修复结果也是完美,算的上是篇个人精华原创帖。

网友P:
准确的找到线索后,基本就找到了故障点。或者直接就是先焊接芯片,不行再细查也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O:
思路相当的清晰,有理有据,修复结果也是完美,算的上是篇个人精华原创帖。

谢谢版主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P:
准确的找到线索后,基本就找到了故障点。或者直接就是先焊接芯片,不行再细查也可以解决。

修的多了之后,基本看故障现象就能定位故障点吧,到时候就可以“快修”了,我暂时经验还不够。。。

网友:
学习下 很好经验

网友:
通病有个点会断线,搞过一个,手工要求比较高,搞了半天才弄好

网友:
这是应该的。

网友:
问题不大,但帖子写的很有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