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R17D SR17E 有人说可以代换没问题。我发现问题了。请大牛进贴 确诊

楼主(2017-05-21):
Thinkpad E540 送来时 触发到0.2 ,一看通病 简单一测 确定定桥坏, 原机桥是SR7D, 正好公司有个SR7E ,查了下都说通用能代换。我就用无伤拆桥大法把南桥摘了换上SR7E.一看电流 上去了 结果是亮机慢。重刷bios 完美解决。 开关机 各种测都没问题。 结果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说比原来速度慢了 。还说 检不到M2固态硬盘,怀疑我们公司偷了他的M2固态 ,…… 最后叫他自己拆开 后盖 一看在里面插着 。今货过来 ,无论在BIOS还是在系统 怎么都检不到那M2固态。又下载了个bios刷上还是不认。 原机是SR17D/HM87的桥 代换的是 是SR7E/HM86的桥 怀疑86不支持 M2接口 固态。本人除了怀疑 bios 和桥不通用 没招了, 请有PCH资料的大牛 确诊。

补充内容 (2017-5-25 11:26):
lajidong   的资料详细。介绍了QM87 HM87 HM86 区别 。有用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47&pid=16605544

网友:
原BIOS开机慢那个能不能认到,确定是BIOS还PCH的问题!代换尽量高代低,低代高有些机确实不行。

网友:
看你这情况应该真是桥的问题了,是不是没有焊好,

网友:
桥问题比较大

网友:
建议直接换个同型号的 记得有人代换过 确有人说过 M.2固态的问题

网友:
我代管过战神的两个硬盘接口只能用一个。最后还是原型号代管。

网友:
根据英特尔官网的描述,一个是SR17D,型号是:DH82HM87 ;一个是SR17E,型号是DH82HM86。

他们除了USB2.0 ,USB3.0的端口数不同外,还有一些别的区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关于楼主的问题,HM87支持Raid,Raid中文叫作磁盘阵列,而HM86不支持。

网友A:
HM86没有SATA 1号和3号端口,而此机器的m.2接口恰恰接在1号端口上,你用HM86代HM87后不认m.2的SSD就是必然的了

网友:
楼上的对比太详细了,原来是被坑过的

网友:
这种桥买回来都是无铅的,很难换的,主板也容易变形

网友:
我在E440上,原机是SR17D,我用SR17E代换,原来是电流上到0.2a就掉电,用代换的到0.9掉电,重新买一个17D装上就好了。

网友:
还是代换同型号的吧

网友:
这个桥好像也不贵吧,我们遇到这种一般都是换新的原型号的芯片,免得搞来搞去。

网友:
只能大换小,千万别小换大,原型号最好,少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86没有SATA 1号和3号端口,而此机器的m.2接口恰恰接在1号端口上,你用HM86代HM87后不认m.2的SSD就是必然 ...

谢谢 大大的回复 。通过大大提供的资料 和分析  我换成 SR17D解决了不识别的问题。

网友:
我的是换完南桥后,开机变慢

网友:
换一个PCH试下

网友(2019-11-19):
SR17E和sr17d 代换会有m.2接口不能用  目前遇到过这种情况